[讨论] quartus调用ROM时,读出的值与mif文件不一致

楼主(2018-07-02):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利用quartus调用ROM IP 后,在IP 中memory的初始化使用mif文件。但是利用signaltap采样抓取数据时,发现读出的值与mif文件中不一致。比如:地址0在mif文件中为32'hf80_2020,signaltap中地址0的值为32’hf80_0120;读出的数据并不是全部出现错误,有些地址读出的值与mif文件一致。比如:地址1;
1、采样时钟用ROM 的时钟,出来的结果会出现错误
2、采样时钟采用高频时钟(ROM时钟的3倍),读出的值也会与mif文件不一致

请问各位有遇见这种情况的么?如何解决?

网友:
是你自己用的有问题吧

网友:
建议使用in 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来debug更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有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大神有什么建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