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lvs runset file自动生成文件夹

楼主(2018-07-02):
virtuoso运行界面drc或lvs时,想实现运行路径是自动生成与cell名同名的文件夹,calibre drc运行的runset file中如何写自动生成文件夹的语句?

楼主(2023-04-27):
请问哪条语句前加%l?

网友(2023-11-13):
引用 楼主:
请问哪条语句前加%l?

calibre  gui 界面设置 :Setup-->Preferences-->Templates-->RUN Directory 里面填写 路径,比如 user/*/run/drc/l% ,就会在 user/*/run/drc 下面生成 以top name 命名的文件夹。

runset 里面的语句 :*cmnTemplate_RN:user/*/run/dr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