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1.2V到3.3V怎么做到电源电压提升?

楼主(2018-07-02):
由于项目需要,在做电荷泵型锁相环时,
将PS计数器的电源电压设置为1.2V,而后级鉴频鉴相器PFD的电源电压为3.3V,不能直接相连,

请问有哪些结构可以做到电压提升?

新手求教,谢谢大佬们!!

楼主:
PFD的输入端接了两个反相器构成的buffer,也就是如果前一级的输出信号达到反相器的翻转阈值就可以了,但是前一级PS计数器的最高电平才1.2V,电压提升结构请问哪些,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参考书?

网友:
level shift,
注意速度和corner下可靠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