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的版图规则求助

楼主(2018-07-02):
小弟我最近在用smic的0.18um工艺中的n-well电阻rnwaa,在调用这个器件的版图时,进行DRC检查显示如下错误
想问一下有没有熟悉这个规则的。是直接调用器件的版图,这个错误应该不会太严重吧。

网友:
有没有版图的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有有,那朋友我给你截一个,你帮我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版图是直接调用器件的版图,按理说不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
你这样截图还是不太清晰,你最好是在旁边标注一下层次信息,但是从你报错的语句上是说如果有N+或P+有源区跨在N阱上是不允许的,你要看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当然你也可以报报错的区域图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我这就把图层信息标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是N-well区域,2是多晶硅阻挡层,3是有源区,4是选择注入N+区剩下的金属层1和contanct接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着把N-well区域扩大一点,把那个N+的有源区包住,这个错误没了,但又出现了别的错误   这是器件自带的版图,按理说不应该有任何DRC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版图看着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别家的工艺,版图也是这么做的,那可能就是drc文件的问题了,你drc报错的图截并不完整,你应该把提取这个版图的语句也贴出来,这样就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问一下,提取这个版图的语句是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看这样完整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果真是DRC文件的问题,下午更新了一下文件,发现新的规则里多了一句话,除了N-well电阻。。。。。。
不过也谢谢朋友能解答问题

网友:
如果是PDK元件,
直接問AE比較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请问AE是啥意思,是代工厂那边的服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