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分频器链路后仿真的输出信号突然发生错误

楼主(2018-07-02):
各位大侠,小弟设计了一个锁相环的分频器链路,采用的是4分频的相位切换+2/3分频器链路+DSM的结构,采用aps仿真,在tt和ff工艺角下后仿真都是正常的,但是在ss工艺角下,后仿真刚开始一段时间输出波形是正确的,但是一段时间后,四分频的输出波形就变成0电平不动了,导致分频器链路的最终输出波形也就不对了(如图)。        看了输出的log文件,也没有任何异常提示,自己怎么也找不出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
分频器有问题吧

网友:
SS容易输入幅度不够,导致分频器出问题。

网友A(2024-03-21):
前辈,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在前仿过程中遇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辈,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在前仿过程中遇到的 ...

注意分频器DFF的的初始状态,初始状态不对可能导致分频错误

网友A(2024-05-24):
引用 网友B:
注意分频器DFF的的初始状态,初始状态不对可能导致分频错误

是的,在前辈您提醒我之前,我就发现了分频器初始状态的问题,每一级分频单元的初始状态是相同的,但是很奇怪,做PVT仿真的时候,在不同PVT条件下,整体电路的初始状态不同,我一直都没想清楚原因,前辈您能给点思路么。(抱歉,今天才看见您的消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的,在前辈您提醒我之前,我就发现了分频器初始状态的问题,每一级分频单元的初始状态是相同的,但是很 ...

前辈,我再详细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采用的是2/3分频器级联的电路结构,对整体电路做PVT仿真,在某些PVT条件下,出现过以下情况:开始一段时间能正常分频,然后输出信号为直线,但过一段时间又能正常分频。我之前觉得,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输入频率过高(达到了20G+),导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我注意过分频器的初始状态,但没考虑过,分频错误可能和初始状态有关。我对每一级分频单元都做了PVT仿真,在tt, 25℃,0.9v的条件下,每一级的初始状态是相同的,但在部分PVT条件下,某些分频单元的初始状态不同(其中一级2/3分频单元的PVT仿真波形如下图)。请问:同一个电路结构,为什么在不同PVT下的初始状态会不同,是和延时有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我再详细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采用的是2/3分频器级联的电路结构,对整体电路做PVT仿真,在某些PVT ...

跟仿真器有关吧,给分频器一个RST信号避免一下这种不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