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7如何进行Mento carlo分析?

楼主(2018-07-03):
cadence IC617如何进行Mento carlo分析?

网友:
如图所示,进入ADEXL, 然后红色圈圈处选择monte carlo sampling, 右边的小红圈点击后可以对monte carlo进行更进一步的设置。 Mon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每次跑都会出错,需要其他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cadence下不能同时跑MISmatch和PROCESS,设置的时候单独选择mismatch和process分别跑就可以了。

网友(2018-08-07):
楼主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单选MISMATCH或PROCESS也是不行啊,之前会提示有个变量s,但我并没有加变量,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后面的错误和你上面贴图的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你的model lib里,一般要定义sigma的值,可能你的模型文件里是s,一般定义为3,当然要看pdk怎么规范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主要还是他上面截图的错误,s那个我给个初值的话,后面就会出现4L贴图的错误,nominal simulation might have failed,这个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2019-08-2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老哥,这个问题最后咋解决的呢?

网友(2022-05-14):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老哥解决了吗

网友:
还有人吗,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61在maestro中跑MC有时候1000个点会有几个点一直running不出结果,但是在XL里跑就没有该error,查了各种设置但是都没有问题,不知道咋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