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lass AB amplifier 补偿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8-07-03):
class ab amplifier output buffer

class ab amplifier output buffer

请问这两个电容在频率响应中表现为什么关系?
从仿真上来看的话,感觉是两个电容并联。但是不知道怎么理解,希望有人能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PN管等于是并联的,当然补偿电容也是并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ansen书上降到这个结构,说是在交流的时候,P、N管的交流阻抗无穷大,按照这样说,电容应该不是并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输出管还是浮动电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浮动的PN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并联是指的输出管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浮动PN管在AC下阻抗无穷大,输出PN管怎么会使并联呢?这个地方一直不理解

楼主:
有人能帮忙解决疑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浮动的PN管来讲,高阻指的是电容端看到对交流地而言的,即电源或者地,针对增益而言。而电容并联指的是从电容两端看到的阻抗,那是1/gm和Ro的并联,也就是电容是跨接在小电阻上的,即相当于短路。相当于这个图片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你的模型不对

网友:
看起來像differential signal 經過二次common gate輸出至output stage(common source)輸出極的電容可以看成單一miller compensation
M1與M2的gate為主極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得太抽象了,有点理解不了,从输入级过来的信号应该是两个同相的AC信号,加在浮动PN管两端的,假设这两个输入的AC信号同相,且幅度大小一样,那么浮动PN管上的小信号压降为0,这个时候,有两种看法,1、PN管的AC阻抗无穷大,2、PN管上下两端近似看为同一点。sansen书上明确指出了“PN管的AC阻抗无穷大”,那么如果AC阻抗无穷大的话,这两个电容在AC时,应该是隔断的,会有两个极点产生。应该是我哪里理解错了,毕竟通过仿真来看,确实两个电容是并联的。那么在频率从低频变到高频,两个电容的阻抗都在变小,如果浮动PN管的阻抗无穷大,我的理解会产生两个极点,不知道我是哪里理解错了,或者是书上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