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用ESP8266/ESP8285做一个WIFI中继(WiFi信号放大器)

楼主(2018-07-03):
准备一个深圳四博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的ESP-F 模组。或者四博智联科技的NODEMCU

        当我们拿到ESP-F模块后,可以按照以下接线进行测试:

   即 VCC、EN 接 3.3v、GPIO15 GND 接地、模块的 TX、RX 接串口工具的 RX、TX、RST 引脚低电平复位,不需要IO脚位可以悬空、如果要下载模块里面的固件请把GPIO0做拉低处理(温馨提示:如果您购买的是 ESP-01S/M/F1/F2 只需要接VCC GND RX TX 既可正常工作)。如果您购买的是 ESP-01 模块只需要把 CH-PD 接到 VCC 上。其他的按照下图接线即可(没有的 IO口可以不接)。

       接线如下:

                                                                             图1.1

测试

      在按照1.1接线完成后,请详细检查电路,确认没有问题请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对应的COM口,配置模式为波特率:115200、数据位: 8 校验位:none   停止位:1 流控:none

配置信息如下:

      确认没有问题请按一下K1按键RST复位键(300m左右的低电平),打印信息如下:

显示 ready 证明启动正常

常用工具下载连接:http://pan.baidu.com/s/1geBkYDd

常见问题:

          1、按键没有反映

          1)请检查模组供电电源是不是3.3V/800ma的电源;

          2)请检查一下TXRX是不是接错位置;

          3)检查一下端口号选择是否正确,有没有关闭串口调试助手的端口。

        2、按键全是乱码

          1)请和模组厂家确定模块的波特率是多少;

          2)请检查和模组通信的USBTTL是不是兼容性问题,建议使用的是CH340CP2102芯片做的USBTTL.

          3)请确定模组里面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烧录程序

打开ESPFlashDownloadTool_v3.4.1,下载工具,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

使用说明

一、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给模组从新上电打印信息如下:

发送命令的时候记得是发送新行

发送help,查看命令格式,

发送set ssid 1234

发送set password 123456789 //连接路由器的wifi

发送 save//保存

发送 set ap_ssid 123010//设置esp8266wifi名字

发送 set ap_password 9876543//设置esp8266的密码

发送save//保存

发送 show//查询设置

上电重启就ok

中继程序下载链接: ESP8266中继.zip (288.18 KB , 下载次数: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