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lvs识别出layout与schemtic的finger不同

楼主(2018-07-03):
因为画版图的时候经常为了调形状改变管子的finger数,虽然lvs可以通过,但是跑后仿的时候因为finger数不同会造成特别多的warning,求助各位怎么让calibre识别finger差异

网友:
把管子的串并联开关关了,layout就必须和电路一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串并联开关在哪里?

网友:
LVS REDUCE PARILLALMOS YES YSE/NO
LVS REDUCE SERIERRESISTORS YES/NO 应该是这两个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

网友(2018-10-31):
回复 网友A:

    我关了这两个之后,LVS全报错,原理图的管子都不能被识别出来。

网友:
楼主找一下TRACE MOM property相关的参数,注释掉和finger相关的就行了

网友(2019-06-25):
关掉LVS REDUCE开关也不解决问题
因为在版图上不做REDUCE,10个GATE就表示10个MOS
和网表里一个MOS有10个finger不是一回事

怎么解决?我也没想到

网友B:
LVS REDUCE SPLIT GATES  应该是这个吧,是否允许gate分开

网友(2019-08-28):
楼主,能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吗,谢谢

网友C(2019-09-29):
UMC110um工艺下
如果一个INV的PMOS的长度为40um,怎么能让他等比例缩小,想让他由五个INV构成,增加个数,是用finger
还是m的数量

网友D:
需要在cdf 提netlist 的时候就要增加finger的参数,同时lvs里面增加对finger的计算方式。

网友E:
需要LVS的检查文件里加入FINGER和M的计算方式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D:
需要在cdf 提netlist 的时候就要增加finger的参数,同时lvs里面增加对finger的计算方式。 ...

大佬,可以详细点不呢?能具体操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LVS的检查文件里加入FINGER和M的计算方式

大佬,请问具体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UMC110um工艺下
如果一个INV的PMOS的长度为40um,怎么能让他等比例缩小,想让他由五个INV构成,增加个数, ...

用m哈。

网友(2021-04-28):
引用 网友B:
LVS REDUCE SPLIT GATES  应该是这个吧,是否允许gate分开

试了一下,需要配合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  +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才能识别出不一致的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