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主大人,新人小白问ICC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8-07-03):
新人小白,有几个问题想问下,版主大人,我是在搞不好了啊1 :  pad   filler  总是填不满怎么办,我用的是  有这几种:50 20 10 5 2 1 01 001 ,但是总显示一大堆“can not find filler cells for                  bottom gap ( 坐标)   (坐标)   ”   ;
2: 我的内核是1.2v ,io pad  分为前驱和后驱分别为1.2 和2.5 。我该怎么给IO 和core  供电?我看了一点资料,好像是说,设置 后驱pad  PVDD2    ,   前驱pad PVDD1   , 然后2.5v自动给pad ring 供电,然后 把前驱pad 连到core ;是这样吗?

网友:
不是版主,强答一波。
1.分享一些个人经验:pad filler分不同width,你在摆放pad cell时可以设置两个相邻cell的间距,使得其满足pad filler width的线性组合。比如说pad filler最小width 001=0.001um,那如果设计中某两个pad cell间距为10.0005um,那肯定填不满。PAD间距设置命令可以参考: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PAD" -side a -order b-min_left_iospace c。或者你可以严格控制floorplan时core的尺寸。
2.你所谓的前驱1.2就是core的power ring,而2.5时pad ring。顾名思义,pad ring也是封闭的环形,而IO cell之间是有间距的,所以需要填充pad filler。pad filler的一个作用就是形成pad ring。关于pad ring 你在gds版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的结构。所以pad filler要“填满”。

其实这些问题论坛上都有前辈讲过,仔细翻翻不难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1:也就是说加上了pad  和pad  fill  之后, pad ring和 core ring   就在pad  内部形成? 那我在core 四周加的电源环是啥?           2:我下面要把,要把core  环连到pad ,是手动吗?手动我都不会,或者说 有什么要求吗
   脑子太笨,还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一步,也不知道哪一个脚本命令

就是这一步,也不知道哪一个脚本命令

楼主:
总不能随便粘贴一个strap ,然后糊上。我看power  strap 和power    ring  连接处有好多方块孔的。

网友:
1.首先加了pad 和pad filler后只会形成pad ring。core ring是需要你自己加的,也就是VDD、VSS这类电源环。
2.去了解下preroute_instances 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不厌其烦的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面的那个c  是float , 我查不到怎么表示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了好了。手动修改坐标啊。。。。一把泪啊

楼主:
我还有问题呢,有谁回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学习了。我搞好了,才发现您的回答言简意赅

网友:
谢谢,学习了,知而不行,是为不知,行而不知,是为致知,试一下自己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