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关于svf 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07-03):
在比对rtl 和 netlist 时,我用的formality 吃的dc产生的svf在这个过程中,formality.log 会报出:
Info: SVF Operation 973 (Line: 14427) - reg_merging. status:rejected并且最后出现faling points了

有哪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结果是success,就不需要理会;尽量DC和fm用同一个时间版本,否则经常会出现问题,需要人工干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DC 2017 版本 和 formality 都是2018  版本的也不行,这应该不是版本造成的,看起来是svf 中的rejected 造成的,那么这个问题我应该朝哪个方向思考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2021-08-15):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蹲个坑

网友B(2022-09-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你解了吗,我最近也遇到相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问题你解了吗,我最近也遇到相应问题

没有,换了综合策略,不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换了综合策略,不报了

好的,谢谢

网友(2025-07-01):
引用 楼主:
没有,换了综合策略,不报了

请问换了什么综合策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