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参以后怎么去优化版图

楼主(2018-07-03):
虽然这个问题很宽泛,小弟还是舔着脸请各位赐教。比方说更失配了,增益带宽降低,噪声恶化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失配了就查对称性做的好不好,细化到很小的细节,比如线长度,间距,孔的位置。噪声的话,就看加没加shie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