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所有的I/O一定要连成一个环吗?

楼主(2018-07-04):
I/O是不是必须要组成一个闭合的环?我只在芯片的一端摆上I/O,首尾并不相连,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
但是要注意ESD的路徑!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有些CHIP本身就有普通的GPIO,又有专门的DDRIO,就是不同的POWER DOMAIN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足够任性的断开I/O ring,但是同时需要保证不会有ESD的破坏路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一下,破坏路径 指的是什么?

网友:
當ESD發生的時候要有足夠宣洩電流的METAL路徑,
不然ESD元件OR宣洩路徑就會被擊穿或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