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考虑数字版图是打一个孔 还是打两个孔好些

楼主(2018-07-04):
综合考虑数字版图是打一个孔 还是打两个孔好些,我以前的公司只要求我们数字打一个孔,后面换了一家公司要求我们打两个孔,数字版图打两个孔,他说是提高良率,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打两个孔真的有点烦

网友:
理论来讲双孔对良率还是有帮助的,但是现在的的工艺都是相当成熟了,单孔双孔良率基本差别不大,还是看布线通道,面积没问题还是尽量双孔吧!

网友:
濂栭噾鍙戜竴涓?湀濂藉憿杩樻槸鍙戜袱涓?湀濂藉憿

网友:
工艺越小 尽量打两个,不然就用rectangular 的via
否则fab真的很难做,尤其是周围都没什么via的情况下 litho很难搞,
那你那个via就很危险。

网友:
一般都是双孔比单孔良率高,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双孔比单孔良率高,
但是雙孔會比單孔的線密度低。

网友:
双孔良率比单孔好,没问题。 能打双孔尽量双孔。
数字模块打双孔只要改DEF文件中孔的定义那里, 把单孔改成可以向四个方向延伸的双孔, 自然就可以全部双孔,不会很麻烦。 唯一是有的地方双孔可能打不下,可能需要手动调成单孔,增加面积可以减少双孔时的错误。

网友A:
从来都是打两个孔 没得商量  养成好习惯还是很重要的 没有打不开的孔 只有不开窍的工程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在什么工艺节点下,数字部分需要使用双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用两个就不要用一个。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吧。

网友(2022-07-19):
如何全部打双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是打两个孔 没得商量  养成好习惯还是很重要的 没有打不开的孔 只有不开窍的工程师 ...

怎么全部为双孔?

网友:
楼主知道怎么打双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