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18-07-04):
always @(posedge clk)
   out <= #1 out+1;
请大神帮解读一下out <= #1 out+1;的含义,#1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就是一个加法器,#1是代表1刻度的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不是在testbench仿真文件里定义的,而是出现在源文件module的定义里,所以有点疑惑:#做延迟不是针对仿真的吗?

网友:
#1 延时,这用于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针对仿真的,testbecnh、module都可以用。最后做dc时候,这个会被综合掉,没啥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白了。 谢谢!

网友:
<Correct Methods For Adding Delays To Verilog Behavioral Models>   看看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