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51里面怎么开启鼠标滚轮在layout中的放大缩小功能

楼主(2018-07-04):
如题,请问各位大神,51里面怎么开启鼠标滚轮在layout中的放大缩小功能,不能用鼠标滚轮控制好不习惯....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 "<Btn4Down>" "geScroll(nil \"n\" nil)")
hiSetBindKey("Layout" "<Btn5Down>" "geScroll(nil \"s\" nil)")
ciw窗口load上面两句,立即生效,下次启动失效。
想要永久性修改,只需要把这两句加到home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中,
下次启动就可以不需要load就能实现滚轮放大缩小的功能了。
如果想要电路上也可以滚轮放大缩小,只需在.cdsinit中添加
hiSetBindKey("Schematics" "<Btn4Down>" "geScroll(nil \"n\" nil)")
hiSetBindKey("Schematics" "<Btn5Down>" "geScroll(nil \"s\" n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Btn4Down""hiZoomInAtMouse()")
hiSetBindKey("Layout""Btn5Down""hiZoomOutAtMouse()")
这个也行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