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mplant layout match 影响

楼主(2018-07-04):
一组match的mos通常layout的时候需要注意source drain 对称
有资料写到由于 N+/NLDD implant 时,和wafer会有 7度的偏角,会导致S/D的 注入进入沟道不一致(大节点的工艺就是N+、小节点工艺就是NLDD;Pmos类似)

如果,在N+/P+ LDD注入的时候,如果wafer相对离子注入方向是在转动的,就不存在以上问题了

哪位负责注入工艺流程或者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加dummuy管能解决吧  工艺上不太懂

网友(2018-08-03):
注入工艺的角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不能通过转动硅片来改变该角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Fab的Implant就是分转2次或者转4次进行注入的

网友(2018-10-01):
查一下怎样避免阴影效应就明白了

网友(2020-09-26):
有没有工艺制程的详细资料?

网友(2020-10-28):
通常减少mismatch的方向有两个:1)fab方面:对于有大角度偏转的IMP,比如pocket IMP, 一般通过rotate 4次的方式来降低shadow effect的影响;2)layout方面, 也可以通过common centriod的布局来减少mismatch。题主提到的 “wafer相对离子注入方向是在转动的,就不存在以上问题了”,我的理解是那样做就不存在角度偏转了,而偏转角度通常是为了让IMP打到特定的位置起到相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