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级联NMOS的可靠性问题

楼主(2018-07-05):
大家好,

图中是1V的NMOS 级联,输出电压是1.6V,

对于Vg或者Vds,利用级联的方式可以保证可靠性,

问题是对于上方的NMOS,如果让上方的NMOS衬底接地的话,无法让衬底到漏极的电压在1V之内,这样是否有可靠性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有,所以只有当有DNW option的时候才可以用

网友:
漏端PN结击穿电压应该高于1.6V吧

网友:
只有当有DNW option的时候才可以用

网友:
没问题,L 需拉长点,应付 V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他用的至少40以下工艺的core器件,DB真不一定抗的住1.6V;
其实感觉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上面那个管子用IO device

楼主:
由于电路本身的速度要求,无法使用IO器件,故利用Core Device来代替。
工艺: TSMC 28nm, DNW是有的,但是这类电路用的太多,如果采用DNW的话,面积有些太大了。

另外请问一下, Drain到bulk的高压对器件可靠性的损伤机理是什么?
反偏电压过高的PN结吗? 亦或是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