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人小白问各位大佬一个问题,还是关于pad 的

楼主(2018-07-05):
1: 电源pad   可以连到core  ring,   但是信号pad 是怎么从外面连接到core的,看不见什么物理金属啊?、2:还有我的io pad   怎么感觉   里面 啥没有?我的金属层都打开了。

空白处是io 电源地

空白处是io 电源地

网友:
1.你看你IO PAD的左边有I或者O这些PIN脚,这就是用来连接外部信号的,最终版图上还要加Bonding PAD(关于Bonding PAD你看看fab厂提供的I/O CELL的说明)。IO PAD的右边也有pin脚和信号线(图中黄色部分),在route后会全连接到core对应的地方。
2.为什么看不见物理金属的问题,你要去了解FRAM、CELL以及LAYOUT等概念。了解FRAM和CELL的提取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哈
1:这个问题我想通了;
2:如图所示,就是io power pad(上面的空白的pad)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给core  供电pad 和信号pad 可以看到 。这是为什么?难道这个io power  pad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