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SKILL生成PCELL时,如何在instance property出现选项

楼主(2018-07-05):
SKILL生成PCELL,

用boolean,在调用pcell后属性parameter里可以选择 t 或 nil
多个选项情况该使用什么关键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cdfCreateParam()函数了解下

楼主:
回复 3# 楚卓清 谢谢! 我去试试

楼主(2018-08-28):
回复 网友B:

cdfCreateParam()是用于symbol编辑的吧,pcell版图界面也能用这个函数吗?

网友(2022-12-09):
cdfCreateParam()函数有具体解释吗?

网友(2024-07-18):
请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