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ual sequence的作用

楼主(2018-07-05):
virtual sequence除了用来同步意外还有什么作用吗?大神们请赐教~

网友:
同步意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菜你又调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同步以外

网友(2018-08-17):
只是用来同步? 是不是作synopsys的workshop来的?

说笑了~
说正题: virtual sequence 对于多驱动多接口的验证还是很有用的~ 不光是做个同步

网友B:
可以管理多个sequence啊,或者可以让不同的driver直接信息沟通,比如req_item, rsp_item.

网友C(2023-10-19):
引用 网友B:
可以管理多个sequence啊,或者可以让不同的driver直接信息沟通,比如req_item, rsp_item. ...

请教下怎么让不统的driver 沟通呢,都是不用的item,那就是在不同的agt 里面,也就是在不同的drv 里面,怎么做信息沟通呢,我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怎么让不统的driver 沟通呢,都是不用的item,那就是在不同的agt 里面,也就是在不同的drv 里面, ...

用TLM来通信传数据,如果只是握手的话,也可以用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