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license sssverify 时报错,

楼主(2018-07-05):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You have added 1 new features to this file.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Feature Name    Expiration    Serial Number                  Comment
     ------------    ----------    -------------                  -------
  1) 3D              30-Dec-2020   SN=RK:2671-0:167603:0
  2) 3P              30-Dec-2020   SN=RK:2671-0:167603:0
  3) A3200DX         30-Dec-2020   SN=RK:2671-0:167603:0
  4) A42MX           30-Dec-2020   SN=RK:2671-0:167603:0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2018-12-11):
同问。。。我使用SCL 11.1  就可以。使用SCL11.10就不行。。。

网友(2023-05-11):
楼主解决了嘛,我在安装ICC2016时验证license也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2023-09-11):
解决了吗,裂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裂开了

cd /opt/synopsys/v11.10/linux64/bin/
./lmreread -c /home/work/HSpice/scl/synopsys.dat

lmreread working fine
from here: https://bbs.eetop.cn/thread-9227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