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反相器级联,接成正反馈,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8-07-06):
请问一下,这样连接的反相器有什么作用呢?

它们就是一个正反馈啊

网友A:
设计好参数可以做振荡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就别瞎说,两个反相器能做振荡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一个latch。

网友:
保持电路

网友B(2019-04-03):
如果前边在一个反相器,加上这两个反相器构成的正反馈,可以做迟滞

网友(2021-08-13):
引用 网友B:
如果前边在一个反相器,加上这两个反相器构成的正反馈,可以做迟滞

说的没错,除了迟滞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好参数可以做振荡电路

偶数的没法做振荡器

网友:
这就是个双稳态电路啊,可以存储数据,latch regisiter sram的存储单元都是从这演化来的

网友:
这就是data latch吧

网友(2024-01-11):
我认为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前一级输出信号的抖动增强信号的抗扰能力。

网友(2024-07-09):
就是一个latch,他会保持一个状态不变,除非来一个外部信号改变他的状态

网友:
可以锁存信号吧 输入端强制给信号之后就可以一直保持了

网友(2024-12-04):
模拟太难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