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静电测试方法求教

楼主(2018-07-06):
此前在公司做测试,静电枪打了之后产品出现了异常,然后再打了几次,恢复原样了。求教这种情况一般应该怎么算,是不是算通过了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静电测试按照标准来说分为几个等级,分别是:1、静电放电后正常工作;2、静电放电后设备出现短暂异常,之后又自行恢复;3、静电放电后设备异常,且需要人工干预才能恢复正常;4、静电放电后出现系统或硬件损坏,无法恢复;你的情况属于第二个等级,具体的还需要看看你打的电压值是多少,不同行业的要求最高电压也是不一样的,在各个行业的最终评级是以上四个;静电发生器的选择也比较重要,质量好的发生器是能够保证输出电压误差的,不要听他们销售人员的介绍,因为大部分输出电压都会有有一定误差,国外的设备哈弗莱、EMC TEST都不错,但是比较贵。国内的话可以选择杭州远方,现在技术和国外的几家差不多了,其他的暂不推荐;

网友:
这个不同公司要求也不一样。我们公司标准是,IEC的规定电压例如接触放电4kV,则5kV放电不能出现任何异常。6kV放电对于第二个等级算通过。

网友(2018-08-28):
首先是你的产品是什么产品 市场地位是消费类还是什么,你说的异常现象是什么, 是否存在可复现性,然后你需要过的等级是多少

网友:
再拿几个样品能复现吗?

网友(2019-01-11):
看产品标准,你们有表格定义你的通过判据。一般都是2、静电放电后设备出现短暂异常,之后又自行恢复,算通过。但是一般企业要求要高于标准要求。你这个情况最好还是下点功夫整改,达到1、静电放电后正常工作的好。

网友:
看产品的使用范围

网友(2021-02-08):
当然不算通过,一定要复现现象,然后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