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建模分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8-07-06):
请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分频器为什么是这样建模的,不太理解

网友:
這就是sinewave轉方波吧,相當於分頻比等於1。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L的分频比怎么会等于一呢,这个sin(2*pi*u)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來你的困難不在PLL,而是在Simulink。
   sin(2*pi*u)的含義是,這個模塊的輸入是u,輸出是sin(2*pi*u),結合前面的1/s就是頻率轉波形的功能。(我估計Subsystem4的輸出是頻率)

网友:
已经有模型了,仿真跑一下,修改参数再跑一下,继续修改然后跑.....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1/s 與sin(2*pi*u)是放在vco裡的

charge pump經過low pass filter是一個電壓值

再由自已給的kvco值會變成一個frequency value(vctrl*kvco)

經過相位䅡分與sin後變類比弦波

再過sign變方波(此時可能會有data type的問題)

方波完才能進phd b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才是我想要的满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