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一个sequence的问题,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8-07-06):
在基类的sequence中发送的技术类型是基类的transaction(只是一个空的壳子),input_transaction是基类transaction的扩展类。没有别的动作的情况下,这个基类的sequence发送的数据类型变成了扩展类的transaction。不太清楚是发送的数据变成了扩展类。

楼主:
没明白为什么input_transaction的数据可以被发送出去

网友:
你得好好去学学什么是virtual function,什么是多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有关多态我也有一定的了解。是这样的,在基类的sequence中启动发送了基类的transaction,但是扩展类并没有写基类的sequence的子类呀,更没有把子类的对象赋值基类。不清楚是怎么启动发送扩展的transactio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贴具体代码
方法有好多种,比如通过factory机制,用set_type_override去改写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factory机制,应该是使用了参数化的类,把派生类指针传递给了基类。

网友(2018-08-07):
所以二楼才让你去看看Virtual和多态,定义的function或者task是virtual的话,即使你传进去的是基类的句柄,也会调用扩展类的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