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可以打开.csv文件吗?

楼主(2018-07-06):
cadence可以把波形导出为.csv文件,但是要怎么才能打开.csv文件呢?

楼主:
我希望能把示波器保存的.csv文件用cadence来进行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与其折腾这个,还不如直接上matlab/octave来分析数据的说。

    如果是打算带入仿真的话,可以用PWL的格式,然后让source调用PWL文件。

网友(2022-04-18):
vim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