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smart提取.lib求助2

楼主(2018-07-07):
siliconsmart 提取.lib时需要的网表文件是版图的网表文件吗?configure.tcl里面set_opc_process op_cond [subst {
                                                                                                    { .lib '[get_location]/reference_models.lib' tt }
                                                    }] 里面的reference_models.lib指的是什么?

网友:
就指你的spectre或者hspice top level的model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那需要用到的网表文件指的是电路原理图的网表还是版图的网表?

网友:
其实就是电路原理图的网表就可以,当然如果为了更准确,也可以用抽了寄生的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能否加个扣扣,我还有很多跑不通的地方,希望指点一二。我扣扣28425444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siliconsmart 能提取模板里没有的单元的相关信息吗?

网友(2018-12-05):
怎么用siliconsmart光提IP的IO端口信息,不需要内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