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arallel仿真的时候一定没有shift操作吗?全是capture?

楼主(2018-07-07):
请问pat的parallel仿真的时候一定没有shift操作吗?全是capture?至少应该有几步shift吧?

网友:
parallel 仿真就是为了加快仿真速度的,直接从SI赋值。仿shift,用serial的pattern不就好了。

网友:
我看到会有若干个clock shift,(< scan cell number),但不知道tool是如何判断哪些cell需要shift哪些cell需要force,求解!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种情况,会有几个shift(少量),不知道这些shift是作何操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并行仿真是这样,但是fsdb仿真波形出来,即便是并行也会有几个shift操作(虽然数量相比于serial仿真几乎可以忽略),但是我不清楚这几个shift clk是干嘛用的。。。。。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
有人吗???能帮我解释一下吗?我知道并行仿真是这样,但是fsdb仿真波形出来,即便是并行也会有几个shift操作(虽然数量相比于serial仿真几乎可以忽略),但是我不清楚这几个shift clk是干嘛用的。。。。。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
额额额鹅鹅鹅

楼主:
并行fsdb仿真波形出来,会有几个shift操作(虽然数量相比于serial仿真几乎可以忽略),但是我不清楚这几个shift clk是干嘛用的,不是说并行只有force和capture操作吗?谁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2018-11-22):
假如你的design有function下Q-》D的shift寄存器,他们可以不用替换扫描寄存器,这样并行也会有shift操作,还有比如multibit cell也会有shift操作,MB8就有8个shift。

网友:
楼上解释的学到了!

网友:
paralell模式下有N-Shifts <d>的用法,zhiding最后"d”个cycle是shift进去的,避免出现明显的shift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因为在推pattern时 sim_pre_shift和sim_post_shift有默认的值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