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中的“#”问题

楼主(2018-07-08):
一直以为verilog中的“#”只能用于testbench中,用来产生延时,可是最近几天看别人写的i2c协议却频繁地发现RTL代码中也在使用“#”,求诸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用在这些语句中的目的是什么,下面是例子:

  1. always @(posedge clk)
  2.           dscl_oen <= #1 scl_oen;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在clk上升沿之后的1个时间单位后,将<=后边的值赋给前边,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设计中的竞争。#1在后端综合时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网友:
   既然目的是“为了防止冒险竞争”,但是最后综合时又被忽略了,那这样做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也很不解,延迟时间并没有产生实际的电路,只是为了仿真好看吗?在我的设计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语句。

网友:
只用于仿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写没有用,为啥不直接不写它呢

网友:
基本上就是为了仿真更接近于实际电路,好看点。不写也没有关系的。

网友:
方便仿真,有一些仿真器是基于时间,有一些则是基于事件,在前仿真时表现的结果会出现不同结果。所以在前仿时为了模拟后仿真情况,加入一定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样觉得,但因为这是从别人的例子上截过来的,所以我认为这样写肯定有什么好处,不然就是画蛇添足,都能出书了不至于回画蛇添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那我懂了,是要模拟实际情况中的器件的传输延时是吧

网友:
也是为了看波形方便

网友:
1、#1延迟为了仿真时波形查看方便,和时钟沿错开一个时间单位。2、防止竞争和冒险。有些模块级仿真,IP核前级模型是用block赋值,后级IP用block赋值,你中间用#1延迟,一般可以避免竞争和冒险。
3、#1延迟,可以仿真holdtime相关的问题时,比较方便,一般holdtime的时间一般小于1ns,除非特殊的存储器模型holdtime大于1等,所以这里加#1延迟,在混合仿真,需要考察holdtime时一般不容易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啊

网友:
就是为了仿真出来的波形跟实际电路行为更贴近加的,对综合没有影响,因为综合是根据实际Cell 的延迟进行分析的。 建议对电路熟悉后,最好不要写这种风格代码,容易出问题,在有些代码写了#,没有代码没有写#的地方,仿真的时许可能会乱掉

网友:
<Correct Methods For Adding Delays To Verilog Behavioral Models>   好好看看这篇文章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一本书上这样写,我就很好奇他为啥这样写,我自己从来不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