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后仿问题

楼主(2018-07-08):
我设计一个振荡器,前仿的时候加入了初始条件,如环形振荡器的差分输入给了1v和4v的初始电压,画好版图后,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后仿,突然不知道如何给这初始值,因为没有拉pad出来,而且直接拉pad寄生参数也会很大,其实项目中有很给数字部分给初始电压的方案,但是模拟不知道如何办,跪求大神指导,献上膝盖和所有积分

楼主:
刚刚进行前仿,不加初始条件的话就是起振的很慢而已,长时间下趋于正常,然后进行了后仿,发现后仿结果起振不了,我后仿接的负载是25pf电容和5.1k的电阻,是因为负载接的太大的原因导致起振不了吗?

网友:
25pF?太大了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参数是我这边示波器的,所以测试过程用到的负载和它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能把loading全加到core上吧,加個buffer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把负载直接加到core上,但是我设计core的时候加入了两级驱动,所以这应该不会影响,而且项目中低频负载都是这样加入的

网友:
如果25p&5.1K是通过buffer接到VCO上的,那么只能说明,你VCO后仿不起振了.....
不是因为负载大的原因,因为你VCO直接看到的负载是buffer的输入管。
VCO cell可能需要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