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使用cadence的VIP问题

楼主(2018-07-09):
新手求教 想搭建一个带cadence的vip的uvm环境 VIP的example中没有scoreboard 如果想要加一个scoreboard 该如何连接组件?

网友:
首先要明白整个的UVM的架构,scoreboard是收集monitor和reference model的数据然后进行比较的,那么就是说要将monitor的数据发送到scoreboard,将reference model 的数据发送到scoreboard。
然后就是通信问题了,简单一点使用fifo进行通信,在env中使用fifo连接monitor 和scoreboard,使用fifo连接reference model即可。
之后就是要将你的scoreboard组件inlcule到你的xxx_pkg.sv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