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AHB的burst信号怎么用软件控制呢?

楼主(2018-07-09):
现在做一个外设,想用到AHB的burst信号,但是写软件发现HBURST信号输出的一直是0,也就是单个Burst,
请问是有什么特殊指令,可以让CPU输出特定的HBURST类型吗?

其实,我问的也是这个前辈的问题,http://bbs.eetop.cn/thread-144483-1-1.html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跟用的处理器有关系,用软件是直接控制不了硬件的总线行为的。

网友:
如果你想仿真,可以用arm的压栈出栈指令,直接用汇编写。
这里有段gcc的代码,跑完cpu会跑飞,只是告诉你可以出burst。
void cpu_burst (unsigned int addr)
{
  asm (
    "mov   sp,r0        \n\t"
    "mov   r1,#0x1      \n\t"
    "mov   r2,#0x2      \n\t"
    "mov   r3,#0x3      \n\t"
    "mov   r4,#0x4      \n\t"
    "stmia sp!,{r1-r4}  \n\t"
    "mov   r1,#0x00     \n\t"
    "mov   r2,#0x00     \n\t"
    "mov   r3,#0x00     \n\t"
    "mov   r4,#0x00     \n\t"
    "ldmdb sp!,{r1-r4}  \n\t"
  );
}

网友(2020-02-21):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0-05-13):
要看具体什么CPU吧,一般带cache的CPU,把cache打开,都是可以发出burst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