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低RDS(ON)电阻双通道H桥电流控制电机驱动方案(AT8810)

楼主(2018-07-09):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目前市场发展比较看好的几个行业一体化应用提供一种双通道集成电机驱动方案(AT8810)。这些市场发展前景比较看好的行业,可不是我嘴皮子说说就算的,当然我也没这个能力,要是有的话大家也不一定看到我的文章了。哈哈。开个玩笑,别介意。言归正传,像3D打印机、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办公自动化设备等等,这些行业都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表明其发展前景的优势。大家可以找下度娘就知道啦。目前正在这些个行业的朋友或者有打算往这些个方向发展的朋友可以留意下。对我来说,分享就是一种乐趣,尤其是分享给需要的人。

AT8810是一款由杭州中科微研发出来可PIN TO PIN替代大部分进口的驱动芯片,如:ROHM(罗姆)的BD68610就可直接替换使用。或许我说中科微大家没什么印象,但换个说法,是由中国北斗导航芯片设计厂商研发的,大家可能心里就有一个大概的定位了。

AT8810有两路H桥驱动,最大输出38V±1A,可驱动两路刷式直流电机,或者一路双极步进电机,或者螺线管或者其它感性负载。双极步进电机可以以整步运行,或者PHS端做PWM用软件实现高细分。

AT8810的每一个桥的功率输出模块由N型功率MOSFET组成,叫作H桥驱动器。每个桥包含整流电路和限流电路。简单的并行数字控制接口。内部关断功能包含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锁定保护和过温保护。

应用

 POS 打印机

 舞台灯光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游戏机

 机器人

智能家居

型号选择

产品型号封装包装信息

AT8810MTE     TSSOP16-PP 料管,60/管;卷带,3K/

特点

双通道H桥电流控制电机驱动器

驱动两路直流电机或者一个步进电机

RDS(ON)电阻

●1A驱动输出

宽电压供电,8V-38V

●PWM电流整流/限流

内部3.3V参考电压输出

过温关断电路

短路保护

欠压锁定保护

电路应用信息

两路刷式DC 电机控制

若不需要电流限制,可将RS1RS2 限流电阻省去。有刷DC 设置限流电阻是为了限制电机启动或者堵转

时候的最大电流。此芯片只能两路DC 同时工作。

若需要加入刹车功能,可在外部增加两个小N-MOS 来实现,先使能关闭,再开启外部MOS。原理见下图。

双极步进电机模式

有检流电阻应用

电流设置:I = VREF / (5*RS)

电流设置:I = VREF  (5RS).png

无检流电阻应用

普通IO 模式,实现整步运行,适合票据打印应用。

本方案适用范围:较高内阻双极步进电机,确保VM/R < IOCP,

VM 为电机电源,R 电机内阻+芯片内阻+线路电阻总和,IOCP 芯片过流值,

若步进电机的内阻很小,如果供电电压又较高,这样在本方案中,容易造

成芯片过流保护,或者瞬间电流会冲很高。

PHS PWM 高细分解决方案,实现步进电机更平滑的电流变化,电机工作更静音。

方案原理

MCU 内预置正弦电流表,随着微步进改变占空比,设定50%占空比为0 电流。

最大(或最小)占空比由目标电流确定。注意,同样最大占空比下,不同电机、不同工作电压都会产生不同的

最大电流,所以需根据具体方案确定合适的最大占空比。

电机线圈1 和线圈2 的相位相差π/2.

建议选择PWM 频率>20kHz,这样使得可闻噪声超出人声之外,试验中选用50kHz 测试。

注意事项:

SLEEP 控制:针对部分应用,上电会出现大电流情况,需控制上电时序。

VM 上电,SLEEP 拉低,MCU PWM 初始化,PHSAPHSB 50%占空比,

SLEEP 拉高,芯片正常工作。(SLEEP 维持低的时间,最好能确保电源上电

已稳定,电解电容充满电)

网友(2018-08-24):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