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 TLM port与export的连接

楼主(2018-07-09):
小白有个疑问,TLM中,port与export连接,需要将export与imp连接起来;然而port也可以与imp直接相连。那么为什么port还需要export连接呢,直接与imp连接岂不是更省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实际应用的时候 用uvm_tlm_fifo或者uvm_tlm_analysis_fifo来做  不用纠结这些端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 一般实际都是在scoreboard中直接用fifo就ok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  一般用的多的就是uvm_analysis_port/uvm_get_port/uvm_put_port/uvm_tlm_analysis_fifo/uvm_tlm_fif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是因为uvm_tlm_fifo和uvm_tlm_analysis_fifo中定义了各种操作(put/get/write)对应的export端口,但是其实质是imp,用于连接各种操作对应的port或者export,所以连接的时候直接调用fifo中的这些imp端口进行连接,另外,uvm_tlm_analysis_fifo比uvm_tlm_fifo多了一个analysis_export以及这个端口带的write函数

网友:
对于简单的通信,port可以直接和imp进行连接;但是对于复杂的通信,需要port先连到export,然后export再去和imp相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2018-11-11):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复杂的环境需要使用export,不一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