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治awr 13.02右键不服

楼主(2018-07-09):
请把awrd.lic的 HOSTID=后面改成你电脑的mac AWR_Common.rar (571.98 KB , 下载次数: 344 )

网友:
收了,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ll文件复制到哪里呢?是安装文件目录还是 \win32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64位系统,
   AWRDE\13   Analyst\13
32位系统没测试过 。

网友:
这个软件下不了!

网友:
老碰到这个问题,刚好看到这个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破解文件lic是  HOSTID=ID=10179 ck=198 SN=10179这个改哪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HOSTID=************ ck=198 SN=10179 \ 写成这个样子,其中 **用你的 mac代替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MAC地址两两中间需要加横杠么?还是直接12个数字字母连起来就行?

网友(2018-08-20):
问下楼主 改hostid 具体咋改 谢谢了

网友(2018-09-26):
直接添加么 我id后面是空的

网友:
搞定了 直接在后面HOSTID后面添加就可以
多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2018-11-27):
下来试试 !

网友(2019-01-12):
感谢大佬分享 14功能不全还是换回13了

网友(2019-05-21):
果然专治各种不服,太牛了: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