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限流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8-07-10):
在FPGA的IO口串联一个限流电阻,这个电阻能起到多大的保护作用。比如我输入的电压是多大的时候能起到保护作用,大于多少的时候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应该要结合ESD的放电速度和这个限流电阻以及gate的寄生电容的RC常数来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完全听不懂呢

网友:
串接電阻保護作用,通常是利用自身的瓦數限制,依瓦數公式,W=I*I*R,若流經電流過大,會產生過大瓦數,把電阻燒毀,間接達到保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FPGA的IO口串联一个电阻的话,如果IO口连接到了一个高压,电阻会烧坏,从而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類似的概念。電阻的主要用途在調整電流,當然電壓高,電流一定大,只是怕還沒燒毀,已經灌進IC內。通常電壓保護會使用二極體,IC內部也都有二極體保護電路。其實用電阻做保護是很不洽當,在實驗階段還可以,量產後儘量別用。

网友:
电压/除以电阻是电流,每个引脚的电流不是想多少都可以的,所以根据IO电压值要加个电阻,使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2018-09-05):
Avoid Poly gate da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