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us 读取工艺库出现warning,求助

楼主(2018-07-10):
我在使用TSMC65nm工艺库时,软件出现一堆warning,内容有两种:
warning:
Library cell has no output pins defined [LBR-9]
   Library cell 'ANTENNABWP12T' mus have an output pin.

warning :
Unusable clock gating integrated cell [LBR-101]
          : Clock gating integrated cell name : 'CKLHQD20BWP12T'

          : To use the cell in clock gating, Set cell attribute 'dont_use' false in the library.

请问一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初学后端,很多东西都不懂。还请赐教,不胜感激

还有个问题是,工艺库里面ECSM NLDM CCS模型都有,我在什么时候该用哪个模型呢?

网友(2019-02-21):
WARNING那个我也不是很懂,等待大神来指点吧。

NLDM、ECSM和CCS这个最开始我也困惑了好久,这个确实容易让人搞晕。

NLDM是连线线载模型,一般用于前综合阶段,主要是通过线长与扇出来查表得到延迟信息,精度比较低。
CCS和ECSM都是电流源模型,精度很高,而且一般含有功耗、噪声等信息,常用于STA阶段,或者功耗分析阶段,其中ECSM是Cadence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