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scl11.9 license验证不通过,请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2018-07-10):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home/synopsys/scl/scl11.9/scl_install/admin/license/license.dat".
Report generated on 10-Jul-2018 (SCL_11.9)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You have added 1 new features to this file.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楼主:
linux不需要验证……

楼主:
已经搞定了VCS,VERDI,SYN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搞定的,求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呀

网友(2019-02-11):
回复 网友A:

    重新生成后是一样的呢,我换ubuntu 64bit系统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9-11-01):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VCS,VERDI,SYN

求分享如何搞定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使如何验证成功的呀?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2019-12-10):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VCS,VERDI,SYN

大侠我也遇到scl11.9 sssverify synopsys.dat 报错,起lmgrd -c synopsys.dat 也报错,求建议啊,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忽略sssverify即可, 配置.bashrc相关环境,开启27000端口,正常启动lmgrd ,里面license验证是对的
但不知道会不会以后有问题

网友(2020-06-28):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VCS,VERDI,SYN

大神,怎么弄的,我也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