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 reset 信号怎样 check timing ?

楼主(2018-07-10):
一些寄存器上有 set 或(和)reset pin。请问这些 set 和 reset pin 是怎样 check timing 的?

网友:
后端不知咋弄,但是前端:
从芯片进来的reset 不用check ,要设flase,
异步reset,但是经过clock 敲过了,按正常的paths check 即可

另外,没注意DFF上有set pin,是不是打错了? 对于mux sel pins, 按正常path 分析即可啊

楼主:
有些寄存器是兼具reset与set。

“异步reset,但是经过clock 敲过了,按正常的paths check 即可” 是什么意思?
请问异步复位,同步释放是什么意思?复位电路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removal和recovery就是讲reset时序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你去网上看看https://blog.csdn.net/u011729865/article/details/4928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