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I芯片测试的讨论

楼主(2018-07-10):
最近大火的AI芯片,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接触过相关芯片的测试,是否能分享相关的测试经验呢?

网友:
市场上有AI芯片?

网友A(2019-08-23):
即便是AI芯片,本质上也是数字芯片,还能加一些模拟,或者射频。。和传统芯片差不多,DC,AC,Function,

我们AI芯片刚上市,测试是我负责的。。

楼主(2021-03-16):
引用 网友A:
即便是AI芯片,本质上也是数字芯片,还能加一些模拟,或者射频。。和传统芯片差不多,DC,AC,Function,

...

膜拜大佬。不知道AI芯片测试对于AI算法要求高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膜拜大佬。不知道AI芯片测试对于AI算法要求高不高?

量产测试的话,基本上没有啥要求,和传统芯片测试内容基本一样。scan,bist,AC,DC,以及function这些参数,AI核心在物理电路上也是数字电路,使用bist或者scan的方式就可以覆盖到的。
如果需要测试性能或者功能,可以加SLT(system level test)测试,跑一些和实际应用环境基本一致的case来验证。

我的上一个项目28nm的AI SOC芯片就是和以前一样,各种高速phy的bist加scan的pattern,最后加了一个单独的SLT,跑了一些实际场景的case以及简单的AI case,
那个有其他部门的配合来写就可以。

如果想要自学AI相关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测试的话,基本上没有啥要求,和传统芯片测试内容基本一样。scan,bist,AC,DC,以及function这些参 ...

嗯,多谢回复

网友B(2024-11-11):
引用 网友A:
量产测试的话,基本上没有啥要求,和传统芯片测试内容基本一样。scan,bist,AC,DC,以及function这些参 ...

大佬啊,在那个地方哇,现在入行做LCD driver IC 测试以后可以做你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啊,在那个地方哇,现在入行做LCD driver IC 测试以后可以做你这个吗?

没啥不可以的

网友:
I also nee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