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SOC 里 reset 功能是怎样设计的?

楼主(2018-07-10):
RT1, 前端设计里 reset 是怎样设计?有哪几种方法?
2, reset 信号需要相对于CLK pin 检查时序吗?

网友:
1. 关于怎么设计, 你可以看看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805/126076895.shtm
2. 除非这个reset 和clock 没有任何的相位关系,否则都是需要check timing 的

网友:
设计的方式方法太多需要经验积累,时序是否需要检查的话,具体要看设计师的构想

网友(2018-11-16):
SOC在设计复位信号时,一般是每个模块都会加上一个复位端,然后通过通过软件配置寄存器进行软复位(硬复位是由系统的Always On模块给的);
然后基本思想是异步复位同步撤离;

网友:
一般复位源有:上电复位,软件复位,wdt复位,硬件复位(状态机或异常)

网友:
单个模块一般有寄存器复位 和功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