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的IO接口timing和仿真不匹配

楼主(2018-07-11):
我是做模拟设计的,需要验证40nm的工艺IO接口是否满足200M的速度要求,可是看了syn文件,里面IO接口的timing信息,就是加一个负载电容,看上升下降沿的时间,然后我用模拟前仿来验证,可是和工艺厂提供的syn文件里面的timing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谁接触过这类情况,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楼主是学生?
感觉如果在公司的话,这类问题随便问一个人都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公司里的,问不到啊,做后端综合的人说综合没问题,不管模拟仿真的结果,做模拟的以前也没看过timing文件,也是没关心过,领导又要让我看看到底行不行,现在只能找工艺厂的人来沟通,不过还没找到,所以想着来这里问问看

网友:
肯定要看后仿真结果啊,你得到的结果比人家快就对了。

网友:
check foundry timing PVT...output loading and %(如20~80%)

网友(2022-04-11):
请问楼主IO前仿怎么做的呢?工艺厂提供了原理图吗? 我的工艺厂只提供了gds,没有原理图,我不知道怎么前仿,用cdl文件也没有成功转出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