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userdebug版本出现定屏,变砖或者唤不醒怎么办?

楼主(2018-07-11):
[QUESTION]
出现定屏,变砖或者唤不醒怎么办?(userdebug版本)
[ANSWER]
首先记录发生定屏的确切手机时间,和操作步骤;
逐个确认各个按键和touch是否还有反应,尤其是电源键是否可以点亮屏幕,重点关注电源键是否有屏幕反应。以区别是kernel还是android的问题。此时不要随意按组合键;
确认adb是否可以连接?adb shell命令是否可以登录到手机?如果adb能够连接,请使用 adb shell slogctl screen 命令进行截图。在黑屏换不醒时,如果adb还能连上设备,那么可以输入如下指令:
adb shell
echo on > /sys/power/state
查看是否屏幕能够唤醒,可以用来排除是否上层有问题
等待30s以上确认现象:背光是否还有亮?屏幕上是否有内容?
如果以上都没有反应,尝试拨打此电话看是否能接通,并记录。
强制kernel触发panic,从而使系统重启。如定屏,无法唤醒等现象发生时,可以通过组合键重启系统。
例如shark的组合键定义为:volume up + volume down + 2 times power key down
即按住音量上、下键不动,同时双击电源键。
(部分项目直接长按7s power key也可以进入system dump)
重启后等待
当手机系统发生异常重启(包括使用组合键强制重启)时,在重启过程中会进行memory dump操作,即将内存以文件形式保存在sd卡根目录下,芯方式再用slog工具导出,这些文件会被保存在slog目录下的system dump文件夹下
SD卡至少预留2G的空间(Shark参考机使用1GB的memory,虽有部分区域的memory不会dump,但这部分区域很小,所以最好还是能在SD卡留1G出来
如果以上都动作都不起作用,组合键也重启失败,长按7s power key重启手机,拔电池原则上是不能做的。开机后连接adb:
adb pull /data/dontpanic/apanic_console
adb pull /data/dontpanic/apanic_threads
也可以使用slog脚本工具导出
以上两个文件如果发生了panic,就会有log存储下来。
adb pull /proc/last_kmsg
(这个不一定有,只有在reboot的情况下才会有这个文件) 抓取log,并记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