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编译运行时传递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8-07-11):
之前使用的的是VMM平台,使用vmm_opts::get_int可以在编译运行的时候往tc或者环境传递参数,可大大降低tc的数量
现在切换uvm平台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操作,在网上搜了下只有uvm_cmdline_processor类这个使用方法
问题一:除此以外还有没有更好方法
问题二:在使用uvm_cmdline_processor这个类的时候,参数始终传递不进去,
按照 https://blog.csdn.net/sxlwzl/article/details/38867611 里面所示的操作步骤,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在编译运行阶段使用的命令是 make run tc=hello_world +arg_value=100,这块需要对脚本进行什么样的修改?

网友:
我写了一个和vmm类似的lib,可以传递数字,字符串甚至cla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VMM可以通过 vmm_opts::get_int这类应用来实现,现在要切换平台至uvm就不晓得用什么方式了
https://blog.csdn.net/sxlwzl/article/details/24986403

请问你写的这些思路是什么?我看看能不能搬到uvm,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