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如图

楼主(2018-07-12):
遇到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或者如何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工厂要61的工艺库,你用61打开51的工艺库,肯定不行;或者你用IC51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28nm的工艺库是51还是61的?有什么方法或者有什么命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这个28nm的库我是能用的,只是少了一部分元件的版图,然后向TSMC要来key,输入key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