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音频delta sigma DAC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07-12):
最近要设计一个音频delta sigma DAC,以前没有做过,因此有几个疑问请教一下大家,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第一,速率的问题,音频文件有很多速率标准,44.1K,48K,96K等等,我设计的这个DAC应该是恒定速率的吧,那和音频文件速率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处理?是音频解码后做小数速率转换然后送给DAC吗?DAC的速率一般做多少?
第二,精度问题,我的目标是16位精度就可以了,如果音频文件不等于16位,是解码的时候截位或者低位补零再送给DAC吗?
第三,插值滤波器的性能,插值滤波器的带内纹波一般允许多少dB?我看一些论文里面是0.1dB,这个开销有点大啊。
恳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比如dac数字部分按100K来设计,你跑96, 48, 44.1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最后的模拟reconstruction filter你怎么设计带宽。 另外低比特的DAC设计也要按最高设计采样率来设计。
第二个问题:低位补零相当于数字左移,类似于放大,截取相当于右移,类似于衰减,两种情况都会影响SNR,不过前者会造成enob低于16
第三个问题:带内纹波的spec各有各的说法,可以通过仿真来确定,做差值滤波器如果直接实现显然是不可能的,分级+多项滤波+CIC滤波器优化是比较好的方法.
以上是本人粗浅的看法,抛砖引玉望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明白了,就是对齐高位就可以了。第三个问题我肯定不是用一级插值滤波器,我现在用的是三级半带滤波器加一级CIC滤波器,把速度从48K上升到6144K,但0.1dB纹波的第一级半带滤波器开销还是有点大。
您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我还需要消化一下,等看明白了再和您讨论。

网友(2021-02-02):
马克一下  初学

网友B(2022-12-30):
1、44.1K/48K/96K仅是指音源速率(即data sampling rate),SDDAC一般是恒定速率,数据采样率到DAC采样率肯定是要经过升采样滤波器(差值滤波器)后,把采样率升到更高的fs,去适配DAC operation的;音频DAC速率一般3.072M/6.144M/12.288M等;
2、你的精度16如果是ENOB要求的话,输入音源数据的有效位数必须≥16,若输入数据本身小于16bit,你采用低位补零,则经过audio DAC解码后,ENOB不可能达到16bit,即你的精度无法达到你的要求(ENOB=16b);
3、差值滤波带内纹波业内一般可以做到≤0.05dB,开销是大,但数字域也有方法可降低面积功耗开销。

网友C(2023-03-26):
引用 网友B:
1、44.1K/48K/96K仅是指音源速率(即data sampling rate),SDDAC一般是恒定速率,数据采样率到DAC采样率肯 ...

音频DAC,怎么抑制flicker nois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频DAC,怎么抑制flicker noise啊?

对opamp,可用chopper、auto-zero、负阻、source degeneration res等技术,或直接堆面积;
对DAC,就要解决DAC参考源的flicker noise,可用off-transistor、down-sample等方式+tri-level dac的技术。

网友D(2023-08-31):
最近也在做sd dac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讨论一下吗

网友(2024-02-06):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做sd dac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讨论一下吗

你好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