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设计ADC动态性能指标仿真的matlab程序及入门级步骤详解

楼主(2018-07-12):
对于一个没有人带的ADC小白来说,每一步都很艰辛啊。当初偷懒仿真时没有用matlab,测试还是得还回来。
——————————没用的吐槽到此结束————————————————————————————

相信有一些小可爱跟我一样虽然网上一堆matlab资料,但是一头雾水无从下手。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数据采集开始的“傻瓜”仿真数据处理步骤。非常非常基础的入门整理,大神请绕道走吧。

——————————正文分割线——————————————————————————————————————————

首先将cadence中波形导出,为matlab程序备用。(这里的cadence波形可以是经过理想DAC后还原的一个输出波形,也可以是未还原的几组数字信号,因为测试需要,我采用的是后一种。)
具体的导出方法是,选中波形曲线,在菜单栏中选择Trace——Export,在最下面可以选择开始和结束点以及步长。即可产生数据列表,默认为.csv文件。(Matlab可以处理.csv文件,但是为了速成,套用网上找来的程序模板,我把导出的数据复制后新建了.txt文本格式)
对于数据处理有一些重要的小说明:
按照我下面采用的程序,我将数据的抬头(也就是cadence中导出的bit名称的一栏删除了,另外只保留了一组横坐标),大概为下图所示。当然直接使用导出的文件一定也是可以的,只是matlab中处理的程序在数据调用时需修改。但是……你懂得,为了速成……

————————————————————以下是程序————————————————————————————

%F:\matlab_work\ADC_8bit_test6.m

%F:\matlab_work\ADC_8bit_1024_249M.txt

%8 bits 1Gsps ADC vin=249.0234375MHz,1024采样点(相干性采样)

%by.HZY

clear all;clc;close all;

numpt=1024;

% fclk=455/16/14;

% a=textread('dds_data_out.txt','%s')';%以字符形式打开文件

% a=dlmread('sample_data.txt','%s')';%以字符形式打开文件

a=dlmread('ADC_8bit_1024_249M.txt','%s')';%以字符形式打开文件

% for i = 1:numpt

% v1(i) = bitxor(v1(i),15872);

% end

%v1 is a column vector(1:numpt), and count is its length

%v1=dlmread('F:\pelican_ADC_test\vjtag_prj\data_analysis\single_tone.txt','');

%fclose(fid);

%change v1 into a row vector

adc_data=a';%采样得出的数据形成的矩阵

vin=1;d7=2;d6=3;d5=4;d4=5;d3=6;d2=7;d1=8;d0=9;%标示样本矩阵的列

vref=0.512;

fclk=1e9;%A/D转换器的采样频率

adc_bit=8;

for i=1:1:numpt

dout(i)=(adc_data(i,d7)/2+adc_data(i,d6)/4+adc_data(i,d5)/8+adc_data(i,d4)/16+adc_data(i,d3)/32+adc_data(i,d2)/64+adc_data(i,d1)/128+adc_data(i,d0)/256)*vref;%通过转换器出来的结果,恢复原来的波形

doute(i)=dout(i)-0.6125;%将正弦波的共模电平偏置为0

%doute(i)=dout(i)-mean(dout(i));

end

figure(3)

plot(doute);

doutw=doute.*hanning(numpt)';%加汉宁窗

%doutw=doute;

dout_spect=fft(doutw);%进行FFT变换,然后利用下面的算法求出SNR、SINAD、SFDR

dout_dB=20*log10(abs(dout_spect));

maxdB=max(dout_dB(1:numpt/2));

x=((0:numpt/2-1).*fclk/numpt)/1000000; % fclk/numpt为频谱分辨率,因为FFT频谱图关于中心对称所以只要分析一半的频谱图即可

y1=dout_dB(1:numpt/2)-maxdB;

figure(1)

plot(x,y1);

axis([0,520,-120,5]);

grid off;

title('1024-Samples FFT spectrum');

xlabel('Frequency (kHz)');

ylabel('Magnitude (dB)');%画出FFT的幅频特性曲线

figure(2)

plot(dout_dB);

fin=find(dout_dB(1:numpt/2)==maxdB);%找出幅度最大的频率点

span=max(round(numpt/200),5);

%span=10;

spanh=2;

spectp=(abs(dout_spect)).*(abs(dout_spect));%幅度的平方

Pdc=sum(spectp(1:span));

Ps=sum(spectp(fin-span:fin+span));%信号的幅度平方和

Fh=[];

Ph=[];

for har_num=1:10%寻找1至10次谐波分量

tone=rem((har_num*(fin-1)+1)/numpt,1);

if tone>0.5

tone=1-tone;

end

Fh=[Fh tone];

har_peak=max(spectp(round(tone*numpt)-spanh:round(tone*numpt)+spanh));

har_bin=find(spectp(round(tone*numpt)-spanh:round(tone*numpt)+spanh)==har_peak);

har_bin=har_bin+round(tone*numpt)-spanh-1;

Ph=[Ph sum(spectp(har_bin-1:har_bin+1))]; %计算谐波分量

end

Pd=sum(Ph(2:5));

Pn=sum(spectp(1:numpt/2))-Pdc-Ps-Pd;

format;

SNR=10*log10(Ps/Pn)

SINAD=10*log10(Ps/(Pn+Pd))

SFDR=10*log10(Ph(1)/max(Ph(2:10)))

ENOB=(SINAD-1.76)/6.02

——————————————————程序结束,划重点——————————————————————

一定要滤除直流分量,在网上看到的问题里有百分之50的问题都是没有滤掉直流。

有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指出哈。

网友:
你好,我想要导出.csv文件,但是不能设置采样频率,不知怎么回事?没有找到calculate result display,希望帮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在计算器中进行的结果输出。将你的输出波形选中后右键——send to——Export.
到了保存文件类型的界面里。
可以设置File name  / File of type(默认CSV)/
勾选 Clip Data (可以选择起始和结束时间)/勾选Interpolate(可以设置Step Size,就是你的采样步长)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啊,好的我试试,谢谢啊~不知道楼主用MATLAB求没求过sigma delta调制器构成的小数分频器的功率谱密度。希望有时间帮帮忙~

网友(2018-08-15):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如果取的信号周期为整周期的话,是不是可以不加窗函数?这样出来的结果是否有差异?我在simulink中仿真的时候加汉宁窗与不加窗即加矩形窗有着较大的区别,矩形窗的底噪提升了,存在一定的频谱泄漏,但是我已经取了整数个信号周期,按道理讲应该没有频谱泄漏的问题了,这是为什么呢?求助~~谢谢您!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哈,芯片测试的时候,怎么抓取RX中的ADC的输出的数据呢?用逻辑分析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打扰一下啊!那如果不用逻辑分析仪,通过MCU可以抓数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有人用FPGA抓数据  我想单片机应该也可以。不过要考虑ADC的速率,应该受接口速率的限制。
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我本人没有这样做过,也是刚入门的小白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OkayOkay,谢谢你

网友(2018-09-29):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滤出直流分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你这段代码出错了,是不是就是没有除直流分量?谢谢
   出错 ZS1111 (line 63)Ps=sum(spectp(fin-span:fin+span));%信号的幅度平方和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更正doute(i)=dout(i)-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啊啊…………滤除直流分量处代码更正……
doute(i)=dout(i)-1;这是原代码的处理方法。
另外 你取了多少采样点?  也有可能是采样点数太少哦。

网友(2018-12-09):
出错 adc_sim (line 63)
Ps=sum(spectp(fin-span:fin+span));%信号的幅度平方和

我也存在这个问题
8位的adc,采样点数1024个

网友C(2019-02-25):
span=max(round(numpt/200),5);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9-05-06):
不错,怎么复制不了

网友:
好东西,正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6-13):
"首先将cadence中波形导出,为matlab程序备用。"
------------------------!!!这个怎么导,或者楼主能不能发一个导出后的文件~~~
------------------------另外,帖子里是有图片么,一直刷新不出来

网友(2019-10-27):
引用 网友D:
"首先将cadence中波形导出,为matlab程序备用。"
------------------------!!!这个怎么导,或者楼主能不 ...

我也是看不到图片~

网友(2020-03-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在计算器中进行的结果输出。将你的输出波形选中后右键——send to——Export.
到了保存 ...

似乎选中波形后右键没什么反应...

网友:
更改完后仍然报错

网友(2020-05-25):
楼主,输出波形导出了.csv文件过后怎么用matlab处理,有具体教程吗,小白一个

网友(2020-08-02):
方便把源数据传上来吗,这样大家下载下来可以直接跑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C:
span=max(round(numpt/200),5);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知道这个意思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啊,好的我试试,谢谢啊~不知道楼主用MATLAB求没求过sigma delta调制器构成 ...

请问你现在会用matlab求小数调制器的功率谱密度了么

网友:
doute(i)=dout(i)-0.6125;%将正弦波的共模电平偏置为0,请问这个0.6125是怎么看呢

网友:
您好,请问楼主仿真的时候connect rule是怎么设置的啊,我把connectlib复制到tsmc的文件夹里之后,在其cds文件中写了DEFINE connectLib ./connectLib,然后library manager里出现了connectLib,但是跑仿真的时候还是报错了,说unable to find a unit named 'connectLib .ConnRules_18V_full_fast:connect' in the libraries,请问我是设置错了吗?因为这个毕设停滞几天了

网友(2021-04-2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啊,好的我试试,谢谢啊~不知道楼主用MATLAB求没求过sigma delta调制器构成 ...

请问你现在会仿真小数PLL里的调制器的功率谱密度了吗

网友(2021-08-04):
楼主,你好!请问分析ADC动态性能的时候,candence中有measurements --> spectrum用来分析频谱,为什么还要导出数据用MATLAB来处理分析呢?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21-09-14):
为什么输入相干采样之后,输出的数据处理时还要加汉宁窗呢

网友(2022-03-20):
请问cadence里导出做处理时,采样的步长应该怎么选择?是和ADC/DAC的采样频率一样吗?

网友:
我想询问一下,代码中”vin=1;d7=2;d6=3;d5=4;d4=5;d3=6;d2=7;d1=8;d0=9;%标示样本矩阵的列“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导出的数据有很多列,但是为什么我导出的只有两列呀
就像这样,是还需要调整吗?

网友(2022-04-23):
引用 网友C:
span=max(round(numpt/200),5);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请问现在知道200时是什么意思了吗

网友(2023-01-09):
想问下linux里怎么将csv转为txt呢?

网友E(2023-05-10):
您好同学,可以问下您为什么使用matlab程序进行分析而不使用cadence中的fft进行频谱分析吗。我在实践中发现matlab与cadence相比,有效位数低了两位左右,想问下您知道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吗。

网友F(2023-06-14):
同样Ps=sum(spectp(fin-span:fin+span))这里出错,原因是取到的最大幅值点fin小于了span,导致公式出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样Ps=sum(spectp(fin-span:fin+span))这里出错,原因是取到的最大幅值点fin小于了span,导致公式出错。 ...

请问这个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G:
请问VREF=0.512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该如何解决呢?

span取小点,我反正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VREF=0.512是怎么确定的?

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
感谢感谢,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同学,可以问下您为什么使用matlab程序进行分析而不使用cadence中的fft进行频谱分析吗。我在实践中发现 ...

如果没有频谱泄露,结果应该差不多,你看下你candence的设置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E:
您好同学,可以问下您为什么使用matlab程序进行分析而不使用cadence中的fft进行频谱分析吗。我在实践中发现 ...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