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闭环条件下的pnoise,noise仿真问题???

楼主(2018-07-12):
pnoise,noise仿真结果输入噪声竟然比输出噪声还要大???是否是我的仿真方法不对还是其他问题,求解?求各位大神给看看,下面附上相关电路图与仿真结果: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输入噪声??你指的是输入等效噪声吧。输入等效噪声大于输出等效噪声是可能的,。   (2)开关电容仿真pnoise仿真结果受仿真设置影响(步长,积分区间等),光看两张图怎么知道你仿真得对不对。
(3)  pnoise仿真设置是否正确, 最简单的判断标准是pnoise和transistent noise仿真结果一致。
(4)如果我没看错,这个开关电容运放是带input chopper结构的? choppe是可以减小offset和低频噪声的了。

楼主:
谢谢!!!想问下你说的开关电容仿真pnoise仿真结果受仿真设置影响,步长,积分区间指的是pss开始频率到截止频率的设置吗?
其次我的等效输入噪声达到过几千V,试问这是电路状态问题引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单独仿一个全差分运放的噪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tran noise 仿真怎么添加的expression(看输出结果时用到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到噪声曲线了,TV....输入等效到哪里了?怀疑仿真方法不对,chopper效果也不至于这么明显,chopper去掉试试。我是菜鸟,没看懂这电路,fchopper>fclk? 电路输入变量是电容的变化还是电荷的变化?

开关电容噪声可以通过三种仿真方法直接/间接得到,(1)noise (2)pss+pnoise (3) transistent  noise(通过fft间接得到噪声)
我是这么做的,先拿简单的开关电容练手,仿真出来的结果和理论值kT/C接近。再进行更复杂电路的仿真和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tran noise 仿真怎么做呀,不会看结果呀,看结果的时候不是有选择表达式吗,这是怎么加的???希望有图像说明啦。
我的这个电路斩波比信号采用的频率要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电荷的转移

网友(2019-01-02):
回复 楼主:

   results-direct plot-... 如果是看图像 可以在这里选

   结果查看都可以到results里找方法,有很多种看图像的方式。

   我在做ADC采样开关 结构类似 共勉

楼主(2019-02-12):
回复 网友B:

请问单独的全差分运放噪声怎么仿真?

网友(2022-09-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小白一个,对带斩波运放进行仿真,用noise和pnoise进行仿真,请问ponise的结果里面noise type 是看哪个(和noise的输出进行对比)

网友C(2024-01-0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到噪声曲线了,TV....输入等效到哪里了?怀疑仿真方法不对,chopper效果也不至于 ...

请问,全差分的等效输入噪声源选择port的时候,里面的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D(2024-03-01):
引用 网友C:
请问,全差分的等效输入噪声源选择port的时候,里面的参数怎么设置

有一本书有讲全差分斩波运放的仿真步骤,但是看他的结果没有在斩波频率上有尖峰,所以我对这个方法持怀疑态度。我自己仿真port是给了DC电压保证电路工作点正确。下面是那本书的截图。

全差分斩波运放仿真设置

全差分斩波运放仿真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本书有讲全差分斩波运放的仿真步骤,但是看他的结果没有在斩波频率上有尖峰,所以我对这个方法持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