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手动改器件model?

楼主(2018-07-12):
是这样,我用某工艺库的时候要调用mim电容,但是电容最小尺寸是5um,而我希望尺寸能更小。所以该怎么改器件的model解除这个限制?又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网友:
一般MIM的寫法都是純C加溫度和電壓係數很好判別
除掉溫度和電壓係數...就可是是限制參數了
看有沒有lmin與wmin